伺服电缸在多自由度平台调整上的应用

楼主(2024-12-04):
图中蓝色箭头所指为伺服电缸,额定出力2吨
图中黄色箭头所指为球星万向节,类似于汽车转向机构中的球笼
图中黑色箭头所指为调整平台,最大负载5吨
现在想利用六台伺服电缸来给调整平台做全自由度调整,包括上下、左右、前后、偏摆、翻转、俯仰,原理上是能实现的,现在想就力学分析这块儿做个探讨,我的想法是每个伺服电缸可看作一个二力杆,伺服电缸本身受力永远是沿着丝杆轴线方向,所以这里不需要做多余导向
请各位坛友,各抒己见、不吝赐教!

网友A:
基准高度怎么设定,都有哪些传感单元,没有导向平台定位怎么做?

网友B:
原理上没啥问题,但是我觉得主要需要和控制讨论,这种机构实现一个运动需要联动六个三角函数拼凑出来曲线,想一想就头皮发麻,不知道控制领域有没有什么办法简化一下

网友C:
可以找下“六自由度运动平台”相关的论文,很多研究这个的,有算法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准高度怎么设定,都有哪些传感单元,没有导向平台定位怎么做?

定位有其他的系统,现在主要是在原理层面上讨论方案可行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上没啥问题,但是我觉得主要需要和控制讨论,这种机构实现一个运动需要联动六个三角函数拼凑出来曲线, ...

那就是控制的事儿了,哈哈,我知道仿真赛车游戏上就是用的类似的机构,算法上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找下“六自由度运动平台”相关的论文,很多研究这个的,有算法可以参考

嗯嗯,控制算法方面有其他人做,我只要确保方案可行

网友D:
我觉得中间还是得加球座支撑吧,不然有可能失稳侧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中间还是得加球座支撑吧,不然有可能失稳侧滑。

六个伺服电缸是整体八字排布的,伺服电缸对平台的支承都是朝向内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六个伺服电缸是整体八字排布的,伺服电缸对平台的支承都是朝向内侧

我问一个问题,前后左右上下这个简单,至于俯仰倾斜翻转,,,,

4个缸,菱形布局是否可行呢?

网友(点评):
看图他可能是一个长方形的平台,长向中间需要支撑。

网友(点评):
没错,中间两个我考虑的是主要做支撑作用,这样可以减少对平台本身的刚性要求,如果平台刚性足够的话,四个缸也可以实现功能

网友:
六自由度并联机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