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空气漏气

楼主(2024-12-04):
压缩空气快插管接头质量太差,很容易漏气、爆管。问下大家都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快插接头。

网友:
亚德客,找个好点的淘宝店,别图便宜

网友:
气动件我们一般都用亚德客

网友:
多大的压力

网友:
不存在,应该是选型不对,要不就是有腐蚀性气体,不存在说漏气,
现在市场上不存在假货,比如标0.8的,最低耐压都在1.0,正常在1.5,所以不存在你说的情况,
出现你这种情况,多是选型不对,比如压力1.6,选 用了0.8的管,和接头,全要爆,
大点公司,气源供气1.2,1.2是给高压用,分管要接减压阀,减到0.8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管的问题,你用什么规格的气管

网友:
爆管的99.9%是自己选型有问题,漏气看下是不是没气管没有插到位到位。

网友:
选型出问题了吧,话说现在这种管子想买的不能用的残次品也挺难的

网友:
我感觉要不压力不对 要不管子外径不对,或者管子有问题,气接头 淘宝便宜货 一般问题也不大。

网友:
亚德客经济实惠

网友:
气压多少?气源经过过滤干燥了吗?这些都要考虑

网友:
便宜接头基本都会漏气,我们换来换去还是亚德客。

网友:
不经常拔插的话,建议采用快拧接头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接头和管子不配套?比如说10mm气管接头用了3分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