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图纸还有啥需要改进的地方吗?

楼主(2024-12-04):
我这个图纸还有啥需要改进的地方吗?

补充内容 (2024-12-4 15:58):
有型材,所以基本的尺寸不需要标注,只要标注一些重要的孔位

网友:
C图要放大 还有轮廓没有表达清楚

网友:
尺寸标注完整了吗?

网友:
外形尺寸都没有,成型尺寸一个没有

网友:
1.结合E-E剖面图,右下角的C向指向不对吧,或者你C向图不对
2.折弯的地方是直角还是圆角,圆角的话 主视图画一条细实线就可以了,圆角不用粗实线

网友:
长图,用个断裂视图

网友:
李袁到底哪一位?

网友:
少尺寸了吧? 还是有标注在其他图纸上了

网友:
前视图应该反个面,尽量把特征展示出来,因为没有放后视图。另外这个C图好像没有必要。局部放大比例明显不止2:1。局部特征的位置尺寸没有标示出来。

网友:
没有尺寸公差?

网友:
你自己看下,自己能照着这个图能画出来了吗

网友(点评):
这图让他出成狗屁了,他自我感觉还不错。

网友:
图纸真的就只有这一张吗??!!
1、标准的三视图竟然只有右下角这一个?
2、没有其他粗糙度标注,何谈其余?
3、右下角的视图,没有标注是剖视图,但是,为什么能看见M4的螺纹孔?
4、没有标注很多尺寸,难道是购买的毛坯型材,只加工3×M4螺纹孔和中间的0.8*0.5槽?
5、不标注公差的话,技术要求里要注明未注公差按照什么标准执行。

网友(点评):
最关键的是这张图竟然没有主视图,谁能认为右下角那玩意是主视图。

网友:
不加工的地方要标注不加工符号,然后毛坯上不加工的尺寸要加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