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零件绘图步骤合并怎么搞

楼主(2024-12-04):
各位大佬:
             有个基本操作问题,在一个零件的绘制了好多步,怎么一下子合并在一起,除了转STP外;还有什么办法;
之前creo里是有个折叠可以整个合并,SW就不大清楚了

网友:
可以合并到一个步骤里,选中要合并的步骤右键,添加到新文件夹

网友:
在设计树下方的零件名称上右键-转换为实体,特征全部合并,并抹之前的所有除建模特征步骤

网友(点评):
666 , 一直在找这个命令,相当与UG 的去除参数

网友:
新建文件夹 特征比较多的时候就把想相关的放在一个文件夹里

网友:
设计树内的零件名称上右键--转换至实体,所有特征全部合并,并删除所有建模步骤

网友A:
1我想知道这些步骤怎么妨碍到你了,难道这辈子不需要修改这个模型了吗。
2你在胡扯,你根本不了解creo合并特征的功能,合并特征(Combine Feature)是一个强大的工具,它允许用户通过布尔运算将多个几何体或特征组合成一个新的单一实体。
特征树的建模顺序根本没有任何变化,那个合并功能其实是用来进行布尔运算的。
所以可以肯定你根本没用过creo,就光听过名就过来胡扯。

网友:
我一般都是选中相关的步骤然后右击添加到新文件夹。再起个名字。就清爽很多。

网友:
可以建个文件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我想知道这些步骤怎么妨碍到你了,难道这辈子不需要修改这个模型了吗。
2你在胡扯,你根本不了解creo合并 ...

又没说SW不好,急什么啊;
这俩软件类似,所以对比命令觉得有点不一样,现在上班电脑没装CREO,要不就给你贴个图看看

网友:
新建文件夹,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我想知道这些步骤怎么妨碍到你了,难道这辈子不需要修改这个模型了吗。
2你在胡扯,你根本不了解creo合并 ...

咋就着急上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