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CATIA2016时候出现AB3许可证问题

楼主(2024-12-04):
安装CATIA2016时候出现如图AB3许可证问题,试过取消AB3会跳转下一个许可证问题,也试过换2014的netapi32会无法启动。请教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A:
你是不是把所有许可证都选中了,不行的。有些许可证不能选的,还有出现这种对话框也不用太担心,就一直点“确定”。
如果之后还能正常启动,那就意味着没大影响。但是这个过程有点漫长,你将就一下吧。
如果不行,那就得重新“和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把所有许可证都选中了,不行的。有些许可证不能选的,还有出现这种对话框也不用太担心,就一直点“ ...

不是,我想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