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密闭的设备用什么接头将电缆引出

楼主(2024-12-04):
各位彦祖,高压密闭的设备用什么接头将电缆引出,葛兰头在高压环境力不太好用,密封件容易坏,电缆线径25mm左右,压力6bar

补充内容 (2024-12-6 16:14):
谢谢大家,找到标准品了

补充内容 (2024-12-6 16:15):
谢谢大家,找到标准品了

网友:
必须引线出来吗?整个航空插座不行吗?

网友(点评):
是的,领导觉得这样简单,成本低

网友:
灌封

网友(点评):
这样操作简单吗?我去查查相关资料

网友:
灌注绝缘树脂

网友(点评):
操作简单吗?我去查查相关资料

网友:
能耐压吗?树脂?

网友:
浇注树脂端子(Cast Resin Terminal):用于中高压电力电缆的终端处理,提供良好的电气性能和密封效果。
复合材料终端(Composite Terminal):采用复合材料制造,具有良好的机械性能和抗老化特性。
压力平衡型接头(Pressure-balanced Fittings):这种接头内有一个可膨胀的隔膜或类似结构,可以在内外压力不平衡时进行自我调节,保持密封。
金属密封接头(Metallic Sealed Conduit Fittings):由金属制成,带有O形环或其他形式的密封件,适用于需要高强度密封的应用场合。

网友:
查到了给大家科普下

网友:
电缆是静密封吧,可以看看那种防爆的格兰头 其实这个压力 电缆皮硬度和光洁度足够 V型夹布组合密封 自己加工的橡胶塞基本都封住了 灌封胶也可以 就是拆卸比较麻烦一些

网友:
看看是否有拆卸返修的需求,没有直接灌树脂,如果有低温高温或者拆修的需求就灌有机硅

网友:
才0.6Mpa,算不上高压。
直接硅橡胶硫化密封就行。

网友:
说到高压吓一跳,定睛一看,才6bar。

网友(点评):
哈哈,我业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