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机构

楼主(2024-12-04):
求助一下各位大佬一个架子上面有两块钢板,左边是固定的,右边的想做成可以平放在架子上,也可以旋转一定角度后自动定住。有什么办法实现呢。

右边的钢板有5米左右,宽度大概是500mm,厚度要求不高不弯曲就行。钢板也可以往右延申出来一点。

网友A:
右边搞个油缸顶起来可以不

网友B:
看下医院病床结构

网友(点评):
+1 俺也一样,哈哈

网友C:
链接见://forum.simwe.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825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医院病床结构

谢谢大佬提供的思路,不过感觉楼下那位大哥那个机构挺合适的,因为5米的钢板手摇应该还是有点费劲,还是油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链接见://forum.simwe.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8251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搞个油缸顶起来可以不

可以,4L那大哥提供的那个机构感觉可行。

网友(点评):
那个大重量的专门机构,如果你不重的话可以搞简单点

网友(点评):
不重的,主要重量就是那个钢板,然后上面铺有防滑垫。做一个跑道的架子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