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NTN轴承油脂的问题

楼主(2024-12-05):
两个轴承是NTN同一型号的,但油脂不同。能确定右边的无色透明的油脂代号是5K,想问问大佬们左边这种类似黄油的半固体油脂代号,感谢!

网友:
你要给NTN轴承的相关信息的,什么轴承,高速低速,精度多少。这样才能推出用的什么润滑脂。有的轴承看到润滑脂就已经有问题了。

网友:
如果要确定某一特定类型的黄色润滑脂的具体标准代号,你需要知道更多关于这种润滑脂的技术参数,如:
操作温度范围
稠度等级(NLGI等级)
是否具有极压(EP)性能
抗水性
防锈性
然后,根据这些技术参数,参照相关标准文档来找到匹配的代号。

网友:
我直接官网查   前提是有准确的轴承型号信息

网友:
都自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