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可以替代气缸压紧载板的方法

楼主(2024-12-05):
求教各位大佬,设计遇到个问题,小车内部两侧各一排滚轮,有个100kg的载板放置在滚轮上,现在想用类似气缸的东西从上侧伸出压紧载板,以免小车移动时载板滑动,
不让接气,除了气缸还有什么产品有这种功能啊,安装空间还有限,想过用电磁铁,压力在60n左右
请问还有其他方案吗,最好能带反馈信号的

补充内容 (2024-12-5 13:10):
因为是自动化的,所以机械结构和手动的方案都不行

网友:
带反馈,气缸、液压缸。弹簧需另加力反馈。

网友A:
请问有图吗,你这描述的方法不少,最直接的就是弄一个6kg的玩意直接压上去,然后搞个电机+力传感器+弹簧牵引重物控制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图吗,你这描述的方法不少,最直接的就是弄一个6kg的玩意直接压上去,然后搞个电机+力传感器+弹簧牵 ...

这样的,蓝色部分是需要压住的载板,两侧是滚轮,整体移动过程中,不想让载板滑出来

网友B:
用电推杆做个卡位限位不行吗?效果应该比压紧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推杆做个卡位限位不行吗?效果应该比压紧好吧

因为有加减速的过程,担心会前后碰撞

网友:
前后限位不行吗

网友:
加个驻车装置

楼主:
可以自动化控制的吗,之前没接触过这个

楼主:
要自动化控制的,隔个十几秒就得切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自动化控制的,隔个十几秒就得切换

用电动推杆做一个连杆夹紧机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自动化控制的吗,之前没接触过这个

可以

网友:
买个手动的快速夹,把手改造下接电推,还带自锁功能。
其实如果没有特殊限制,压不如挡边,电磁铁搞定。

网友:
做个外形限位不行吗?有多少位置精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