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出图

楼主(2024-12-05):
有型材,只对孔进行精加工,单看尺寸标注和视图这块,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吗?

网友:
没细看,其余6.3就错大了

网友(点评):
对啊,这楼主什么毛病,视图上一个粗糙度不标注,然后就敢在右上角标注其余两个字,他怎么想的。

网友A:
我废了 图都看不懂
M4剖开怎么变成竖直的了

网友(点评):
废了废了

网友(点评):
我也废了

网友:
C-C剖视图,应该顺时针旋转90°

网友:
为什么你的视图旋转会出现不是整数,甚至是小数点后两位呢。你都有左视图了,为什么还要剖个C-C视图呢,你那个局部放大图直接在左视图上引用放大不行吗。至于说到在局部放大图还得有剖视,那就剖呗,2018以上的版本就可以在局部放大图上使用断开的剖面视图工具。别告诉我你还在用很低的版本画图。
还有你那个视图B,为什么非得从左视图下方来个向视图。难道直接在主视图来个向视图不是更直观吗。
为什么你的思维总是拧个8个拐弯呢。
你是存心想让车间看不懂图吗,这样做对你个人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
不是3xM4?边到M4孔中的尺寸没有。

网友:
局部视图没有宽,也不知道是什么形状

网友:
C-C剖面方向不对

网友:
自己看着舒服就行了,想怎么出都行,什么都做好了,不用问你了,怎么体现你的存在必要性

网友(点评):
你是不是想坑他,他出这种垃圾一样的狗屁图纸,不让车间撕了才怪呢。

网友:
如果加工商看不懂,就正常了。

正经的加工商肯定是看不懂的。

网友(点评):
都不知道楼主在什么狗屁作坊画图,任何一个正经的公司都不会允许这种图纸出图的,这都什么玩意,上过学没。

网友:
视图B,一言难尽。这图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部面标那么多尺寸也不能理解,就一个螺孔,两个方向的尺寸就能确定位置了。

网友(点评):
昨天是逆时针旋转86.73度,今天顺时针旋转86.73度,这就充分证明了楼主的模型画歪了,否则把辅助视图摆正绝对不会旋转86.73度这各种怪事发生。

网友:
建议请教一下供应商,虽然我觉得他们会按照三维图来做

网友:
只需要标注出M4距离左边的中心距,还有V型槽的尺寸就够了。
删掉毫不相关的尺寸,毛坯的相关尺寸加括号。

网友(点评):
学到了,谢谢大佬

网友:
切线我一般都是设置不显示的。
然后一般我都会在角落增加一个轴测视图,这个图上我会设置切线线型显示。方便工人识图理解。

网友:
既然有型材,把要加工的标出来就行了

网友:
怎么在图上就看到3个M4的??

网友:
谢谢分享:学到东西了

网友:
很好,很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废了 图都看不懂
M4剖开怎么变成竖直的了

好东西,就查宣言到插件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废了 图都看不懂
M4剖开怎么变成竖直的了

那是底部的V型槽,有个V型线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