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轴承受力分析问题

楼主(2024-12-05):
选型了一款减速机,供应商说径向力能承受9400N,但我在寿命20000小时100转的情况下,大概算了下是承受不了9400N径向力的。有没大佬帮忙看下 有无问题!

网友:
要么是供应商吹牛了,要么是你算错了。概率是多少

网友:
签质保合同,押点钱

网友A:
相信手册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信手册的参数

就是怕设备到时候出去有问题

网友:
900KG径向力,这个力很小啊,这么大的两个轴承,应该是你算错了,这种一般留 有2倍以上余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怕设备到时候出去有问题

肯定会有问题,寿命不能满足2万小时。

网友:
能不能麻烦楼主列一下计算过程出来,让我们找一下茬

网友:
静态绝对可以。就要看动的时候力的冲击变化怎么样。

网友:
两个轴承分别受力多少,怎么分析。

网友:
轴承寿命是个概率问题。所谓的理论寿命也是规定90%可靠概率下的寿命。普通的理论公式计算达不到你需要的2万时寿命。但是如果按skf自己的修正系数(疲劳负荷极限比,润滑条件,粘度比,和污染系数)来计算,是有可能勉强达到2万寿命。如果厂家足够大,有足够的经验数据作为支撑,也不能说肯定不行。前提是,工作条件比较温和,厂家和你把所有工作条件做到接近理想状态。当然,不考虑空间需要、成本等,还是往大选择才是上策,提高预期寿命

网友:
把你算的结果和供应商核对一下,看看哪里出了问题。如果供应商坚信自己的产品没问题,现场出了问题,由供应商负责。

网友:
应该没问题

网友B:
最近我也再算轴承的额定寿命,你还有力能知道,我的纯属手算,轴向载荷和径向载荷我都得自己算,你把计算过程发出来我看下,有一个点很重要,Fr径向力一般可以理解为离心力,供应商告诉你的力有可能只是旋转中心和质心重合,你还要考虑下制造上是不可能的,余量要留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我也再算轴承的额定寿命,你还有力能知道,我的纯属手算,轴向载荷和径向载荷我都得自己算,你把计算过 ...

当动不平衡的时候,寿命减少的比例非常大,这个关于动平衡影响寿命的文献可以给你参考看看《UNDERSTANDING ROTOR BALANCE FOR ELECTRIC MOTORS》

网友C:
先按照 结构梁子 杆计算静载荷 弯矩

分别计算出两个轴承的 支撑力 F1 F2

如果是低速 平稳启动 可以按照静载荷的2-3倍左右放大安全系数

如果频繁正反转 频繁启停 那还要计算启动惯量和刹车扭矩等 没把握情况下 放大5-8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按照 结构梁子 杆计算静载荷 弯矩

分别计算出两个轴承的 支撑力 F1 F2

大佬,动载荷的话,这个19098N应该要乘以这个轴承因数把?我取20000小时  100转,得出的因数是8.2,所以额定动载荷应该是8.2*19098N=156KN吧!那岂不是远远大于前面这个轴承的额定动载荷!

网友(点评):
第两张图 是先按照轴承布置 计算出单个轴承静载荷。按常规的经验计算每个轴承载荷强度估算。如果涉及到详细的轴承计算,考虑的问题更多,包括润滑油 轴承温度升高影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