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传导内外表面温差怎么计算?

楼主(2024-12-05):
塑料外壳,壁厚2mm左右,内表面紧贴着一个发热器件,温度100℃。
求发热器件正对的外表面位置的温度值,请教计算方法、公式。

网友:
问AI

网友(点评):
哈哈,AI那么聪明,你为什么替楼主问问AI。

楼主:
AI的回答很模糊,没明确答案,连近似答案都不给

网友(点评):
当真,你就输了。

网友A:
这要看多少时间,24小时后肯定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多少时间,24小时后肯定一样

不可能的,你要考虑散热的,就算同一个金属件,热源处和远端的温度都还差蛮多的,更别说是塑料件了,导热系数很低的。
应该是一段时间后达到一个热平衡,温度就稳定不变了

网友(点评):
对的,我只是说需要时间条件

网友:
这些条件不足以支撑运算出结果

网友:
一般经验,你摸一下暖水瓶盖就知道了,,,,,降温30°C还是可能的。。。。

网友:
这个没法计算,简单做个热仿真吧,你这个只考虑壁厚,你还要考虑这个壁多大,热量都会扩散的,除了热传导还有热辐射,得看整体结构,单研究布局肯定是温度偏高

网友:
印象中要计算的,考虑导热系数、传导路径、散热面积

网友:
还要考虑环境温度,塑料表面积,发热体大小,发热体散热不佳的话温度还会继续升,仿真需要的参数很详细,不然没意义,
简单点,找个塑料板粘在器件上加热模拟下得了

网友:
知道参数去仿真

网友:
昨天刚刚自学热力分析,就看到楼主的贴了。这种仿真的东西,没实物反馈再次调参,基本上是不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AI的回答很模糊,没明确答案,连近似答案都不给

那叫IA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能的,你要考虑散热的,就算同一个金属件,热源处和远端的温度都还差蛮多的,更别说是塑料件了,导热 ...

另外还要有保护措施

网友:
学习一下传热学,分析一下具体问题、

网友:
参考电热水壶  外壳温度应该不会超过50度。
如果要计算,要看所料的热阻,厚度, 环境温度。
热仿真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傅里叶定律

网友:
差手册,查资料,找公式,学仿真。

网友:
热工基础的吧……热传导,非稳态导热……

网友:
发热和外壳材料种类,看看热阻多少,以及外面温度多少,还有结构尺寸,都是计算要用的。

楼主:
多谢楼上的各位,看起来还是得做热仿真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