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问题

楼主(2024-12-05):
请问一下各位大神,能不能用一对角接触轴承,双支点,双向固定,一般的话都是单向固定,但是我想在一根轴上前后两个支点,各用一个角接触球轴承,然后两端的内外圈都限定,这样子会不会热膨胀,轴承卡死

网友A:
我觉得你都能预感到的事情,它一定会发生。

墨菲也是这么说的,然后就促成了一个定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都能预感到的事情,它一定会发生。

墨菲也是这么说的,然后就促成了一个定理。

主要是我想确定一下,一般的话是不是只能双支点单向固定

楼主:
兄弟,发表哈见解,因为碰到了一个技术问题,有点纠结

网友:
角接触轴承都是双联或多联安装,双支撑不能考虑双联+球组合吗?什么结构非要这么控制轴向精度呢,从原来上觉得不太合理。

楼主:
是的,感谢各位

网友:
热膨胀肯会有的,卡不卡死要看游隙留得对不对。

楼主:
能不能具体一点,比如说这个结构怎么设置比较好,还是直接双支点单向固定就可以了?

网友:
要看工况的吧,只有根据工况来分析合适不合适,没有什么好不好的说法。

1、两端固定
两端都是采用一对角接触轴承进行轴向固定,用于中速旋转、精度高的场合,但对零件的加工精度和装配要求也高。
2、一端固定,一端支撑
一端都是采用一对角接触轴承进行轴向固定,一端都是采用一个深沟球轴承支撑,最常用的安装方式,用于中速、高速旋转;中、高精度的场合。
3、两端支撑
两端都是采用深沟球轴承进行支撑,用于轴向负载小的场合,此方式比较少用。
4、一端固定,一端自由
一端都是采用一对角接触轴承进行轴向固定,另一端不做任何支撑,用于轴长较短(受空间限制)低速旋转、中等精度的场合。

网友B:
你这种结构,无论是DB还是DF结构,只要有温升,轴承都会卡死。建议一端用固定,一端用浮动的(圆柱滚子轴承)等

楼主:
就是两端固定,两端各采用一对角接触轴承,相当于四个轴承是不?我大概明白了,感谢

网友(点评):
我觉得你还是不太明白。两端固定的方式尽量不要用。如果要用,要对预紧力做精确控制,保证在温度变化的极限轴承不至于卡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结构,无论是DB还是DF结构,只要有温升,轴承都会卡死。建议一端用固定,一端用浮动的(圆柱滚子轴承 ...

是的,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两端固定,两端各采用一对角接触轴承,相当于四个轴承是不?我大概明白了,感谢

就是因为还没有完全弄明白,大部分都是一端固定,一端支撑的,很少见到双向固定,所以才问下的,感谢您🙏

网友:
两端固定,4个轴承,这种结构是手册上出现的。两端固定对零件的精度要求极高,装配难度也大。很少使用,甚至我都很少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