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 0.75KW伺服驱动报ERR16 无法使能

楼主(2024-12-06):
松下A4伺服 MCDDT3520053  0.75KW伺服驱动,刚开始正常使用,隔天打开运行报错ERR16。SRV-on及打开JOG模式,继电器都能正常吸合。但是伺服不上电,无法使能,也就是无法锁定。手动运行电机无法旋转,一下子就报ERR16。经代换得知是电脑板上的问题,驱动部分没有问题。电脑主板方面除了无法使能外所有功能都正常。可以正常显示,正常设置,正常保存,不知道是因为设置错误还是电脑板损坏造成的。由于没有维修图纸及经验,无从下手,请坛友们说说原因。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A: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7p4y1v73d/?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vd_source=c0bfda06fc83b43129ef9db40976b582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7p4y1v73d/?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vd_source=c0b ...

这个是修的驱动及电源部分。我的情况经代换得知是电脑主板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