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焊接符号

楼主(2024-12-06):
各位好,以上是客户图纸中的焊接符号,想问下三角焊缝符号后面这个39MIN的意思是最少长度39mm吗?
做好补充要求中(L&R)一般是什么意思?

网友:
应该是左右一共135处

网友A:
135是MAG(氩弧焊) L&R我理解是两侧(左、右) 39min我理解是最小长度

网友:
这个标注方式没见过,应该是左右两侧焊接长度最短39,采用气保焊方式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5是MAG(氩弧焊) L&R我理解是两侧(左、右) 39min我理解是最小长度

厉害

网友:
39不是焊高尺寸吗?最小

网友B:
这个是国外的图纸吧?看看是哪个国家的客户,可以去参考一下焊接国际标准ISO 2553:2019里面可以找到答案;尾部的135值是指的焊接方式,135代表的是熔化极非惰性气体保护焊(MAG);这个三角形代表角焊缝,焊缝的高度一般写在三角形前面,后面的数字39min指的是焊缝的最小长度,具体的参照ISO 2553:2019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国外的图纸吧?看看是哪个国家的客户,可以去参考一下焊接国际标准ISO 2553:2019里面可以找到答案; ...

收到,非常感谢,已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