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你们的方通架子是怎么画

楼主(2024-12-06):
以前我发过此讨论帖,忘记贴图了,结果大伙讨论的和我不是一个频道。
如我这个图,有方通、有钣金。
为了方便发激光厂,我的需求:
1:每根方通、每块板均需要保存成独立文件。
2:如果方通或板相同,只需保存1个,并统计数量。
3:方通不用出工程图,钣金要出展开图。

我现在都是一个一个零件的画再装配,感觉效率低。
你们是怎么画的?(要满足我的3点需求)

网友:
在焊件模式解决

网友(点评):
我上一个帖子,你回复过,但有一点我不知道怎么操作,能不能一键把各条方通保存成独立文件?

网友(点评):
我用的版本“一键”不能,但右键单独保存没问题。新版本也许可以?不清楚,很久没研究sw了

网友(点评):
不过可以用宏命令来批处理重复的操作,这个哪个sw版本都适用

网友(点评):
方通可以单独保存成部件

网友:
在装配图里,新建零件,直接编辑

网友:
方通建议使用焊件,然后用焊件清单出明细下料
板子和钣金单独画图,可以在装配体里参考建模,也可以单独画零件后再装配

网友(点评):
能不能一键把各条方通保存成独立文件?

网友(点评):
建好焊件之后,在设计树找到“切割清单”,右键保存实体,零件名字自己设置

网友A:
你放在焊件里就别想着什么一键变成独立文件,因为焊件这种模式本来就没打算单独出独立文件,你想单独出独立文件,就老老实实使用装配体文件,那是绝对没毛病的。

网友(点评):
不懂焊件就别瞎指挥行不行?说话前经过大脑没

网友(点评):
懂不懂什么叫切割清单,什么叫保存实体,一天到晚瞎点评评论

网友:
多实体不行吗 多实体也可以出图,也可以存为装配,多余零件去了手动重新装配

网友:
多实体可以一键把所有实体另存为单一零件,但是相同的实体只能自己整理,只能默认一个实体就是一个零件。

网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tZ4y147hK/?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vd_source=d71af6eb32533599d5261094d715ab99

网友:
没这么画过,插个屁股看讨论

网友:
用闷大的切割清单遍历代码修改一下,我觉得可以实现将子件整理出来。

网友:
保存实体,再选生产装配体,出图再选择相应的实体钣金展开,就0k了

网友:
插眼。在零件里画特征的时候把“合并结果”的勾选取消看看。

网友:
很多3D都有钢结构模块啊,比如CREO的AFX库

网友:
麦哥麦哥,加一下联系方式

网友:
我一般在零件图里面话,在画草图然后再加焊件轮廓

网友:
直接焊件画,拆图是外发钣金厂的事。

网友:
使用焊件,画3D草图,再添加框架,都是标准件的话库里边都能找到添加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放在焊件里就别想着什么一键变成独立文件,因为焊件这种模式本来就没打算单独出独立文件,你想单独出独立 ...

老哥们攻击力真猛啊

网友:
这种框架,我们都是直接一个装配体给到钣金加工厂,其它都不用管

网友(点评):
再附上几张关键的零件图

网友:
可以用插件吧,方通为标准件,  不用画吧

网友(2025-01-08):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3D草图,插入焊件,选择你需要的规格型号。型材库自己导入

网友:
跟据个人习惯来吧,单个零件画完再装配前期慢一点,后面修改及拆图方便,用焊件模块画快一点

网友:
看讨论很有意思

网友:
需要搞这么麻烦吗,直接整个焊件,让厂商自己拆去就好了,现在节奏那么快,这样搞白白增加自己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