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运动仿真里让链阵列的物体动起来?

楼主(2024-12-06):
皮带挡板是链阵列做的,用齿条小齿轮把挡板和滚筒配合到一起,用运动算例里的基本运动和motion分析加马达,或者是导入到adams后加旋转驱动无法正常像直接用鼠标拖动那样沿着皮带表面运动。
主要是想看送料的效果,只需要所有挡板沿着皮带表面匀速运动,怎么设置配合啊?

网友A:
那不是有链式阵列吗,把挡板链式阵列,再使用运动仿真或动画之类,看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有链式阵列吗,把挡板链式阵列,再使用运动仿真或动画之类,看什么效果。

我是用链阵列做的挡板,然后用齿条小齿轮配合把滚筒和阵列出来的其中一个挡板,这样用鼠标转动滚筒,所有挡板会跟着运动,但在运动算例里给滚筒加马达,动画正常,基本运动和motion分析不正常,只有被配合的那个挡板在动,沿着运动方向飞出去了,其他不动,把模型导入adams里让滚筒旋转也是一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