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释放机构该怎么设计

楼主(2024-12-06):
各位大佬好,如图所示,六工位,砝码需要从B点提升到A点,然后在A点释放,砝码4.5Kg,提升高度是610mm,应该怎么设计提升机构和夹紧释放机构呢,每个工位间距是130mm,速度是30次/min

网友A:
你用伺服电机是不是也能达到你的需求呢。

网友B:
分别独立动作?考虑下单电机一拖六,自制传动机构,用6组电磁铁+磁吸联轴器?或者电磁铁+摩擦轮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别独立动作?考虑下单电机一拖六,自制传动机构,用6组电磁铁+磁吸联轴器?或者电磁铁+摩擦轮传动?

是一个电机同时提升6个砝码,电磁铁侧面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伺服电机是不是也能达到你的需求呢。

主要是结构方面该如何设计呢,比如提升,链条或者丝杆可以选择,夹持释放机构气缸或者电磁铁

网友C:
自动挂钩脱钩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QY411i71b?spm_id_from=333.788.recommend_more_video.-1&vd_source=1c62fcf95a471c0bbcf96315ffd48cba

网友D:
不知道你要干嘛用的,能不能在B点直接气吹上去

网友:
2秒一次。行程610.估计用气缸+电磁铁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动挂钩脱钩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QY411i71b?spm_id_from=333.788.recommend_more_video.- ...

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动挂钩脱钩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QY411i71b?spm_id_from=333.788.recommend_more_video.- ...

这个结构对于经常动作的工况,会不会磨损有点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动挂钩脱钩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QY411i71b?spm_id_from=333.788.recommend_more_video.- ...

这个结构不行哦,中间有一根杆,那是连接底盘的,砝码提升释放之后砸到底盘上面,所以这种结构在这种情况下,不太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要干嘛用的,能不能在B点直接气吹上去

就是提升4.5公斤砝码到610mm高度释放,气吹不行

网友(点评):
那就六楼的自动夹钳,定时加点油,应该没啥磨损

网友(点评):
我上面回复了一条使用情况,这种自动夹钳结构就不太适用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