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针POGO pin用在这里可以不?

楼主(2024-12-07):
模块由移动部分A、主体B两部分组成,且有2个状态。

状态1:A和B距离较短,电气连通;
状态2:A向远离B的方向移动一段距离,电气断开。

谢谢!

网友:
pogopin(弹簧针)主要用于电流和信号传输,即充电、导电的作用。

网友:
看描述是可以用,不过强电没怎么见过用弹针的(一般充电器电池供电这种12V以下的见过,24V的都没见过,我也不熟),你估计得做一下电气间隙之类的考虑。,或者用塑胶件把弹针包起来,留个弹簧的东西伸出来,离电线以外的金属件远点

网友A:
探针主体都是导电的,通过针尖压缩来实现通断不太行吧,按描述我觉得是行程开关的功能?

网友B:
运动频率有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探针主体都是导电的,通过针尖压缩来实现通断不太行吧,按描述我觉得是行程开关的功能?

空间有限同时模块较多。目前用的是拖链,始终保持电气连接,但看着太密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动频率有多高?

动作间隔5秒以上。

网友(点评):
频率太高,寿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动频率有多高?

其实我要实现的是一个弱电检测,被检测部分是移动的。移动部分移出状态下不需要检测,只需要在归位状态下检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探针主体都是导电的,通过针尖压缩来实现通断不太行吧,按描述我觉得是行程开关的功能?

不是检测移动,是在移动归位状态下检测。是否归位的检测已经实现了。

网友:
干嘛不用接近开关?

网友:
单个弹针实现这种功能的目前应该没有。可以考虑以这个弹针为一个端,再去接触另一端来实现。或是找弹针厂家定制你所需的功能,但是不上量的定制也难谈。

网友:
1.探针压缩与否都是导电的
2.探针不能过大电流
根据这两点考虑是否合适,要我说不如直接上接近开关

网友:
不能用,场景选用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