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计算:槽轮机构的速度和加速度

楼主(2024-12-07):
有没有大能可以教我分析一下这个机构的槽轮机构在点4这个位置时的速度和加速度啊,提供公式也可以。(设的拨盘速度此时为ω=40转每分钟槽轮槽数为4,拨盘的圆柱销数为1,拨盘和槽轮的中心距3=300mm还有别的参数用得着的话再确定)

网友A:
槽轮机构有几何原理的,其原理就是,拨盘柱进入和离开槽轮卡槽的时候,拨盘柱和拨盘圆心,以及槽轮圆心连线构成一个以槽轮圆心和拨盘圆心为长边的直角三角形。这样做的目的是保证此时拨盘柱速度指向和背离槽轮圆心,保证槽轮外圆切线方向没有分速度,防止槽轮转动导致下一次配合时候拨盘柱子打到槽轮外圆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槽轮机构有几何原理的,其原理就是,拨盘柱进入和离开槽轮卡槽的时候,拨盘柱和拨盘圆心,以及槽轮圆心连线 ...

是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对吧

在我看来满足直角三角形就好了,等腰可能是出于其他方面的考量?不清楚,看看其他大佬怎么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对吧

想了一下,四等分的确实得是等腰直角三角形,卡槽重复四次要转一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了一下,四等分的确实得是等腰直角三角形,卡槽重复四次要转一周

是这样的

网友:
坐等大佬分享

网友B:
楼主不关心转位过程中的速度和加速度变化吗?滑入的临界位置肯定都是0,不然要么是设计有问题,要么是有特殊功能(比如一些防爆门上的结构,不过那种一般得叫凸轮槽不能叫槽轮了))

网友(点评):
大佬真的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关心转位过程中的速度和加速度变化吗?滑入的临界位置肯定都是0,不然要么是设计有问题,要么是有特 ...

大佬细说防爆门

网友(点评):
哪有,只是普通牛马。我了解的不够深入,哪天要是到手了人家的设计书什么的,倒是可以分享分享,不然容易误人子弟

网友:
开始我想把槽轮运动简化为曲柄导杆机构,再利用瞬心法求ω(导杆),但是求出曲柄和导杆的瞬心位于曲柄的转动中心,得ω(导杆)=0
这种方法显然是不对的,总感觉这与曲柄限制着槽轮的运动有关系。
若存在楼上所说直角关系,曲柄若沿轴线脱离时,其沿切线方向是阻碍槽轮继续运动的,这是否导致槽轮速度突变为0呢?
后面查找信息都只看见这种方法:立角度关系,角度求导得角速度,角速度求导得加速度。
内容详见: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7%BD%E8%BD%AE%E6%9C%BA%E6%9E%84/9204865?fr=ge_ala

网友:
间歇轮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