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凸台或沉孔施行固定约束后,居然发生了应力奇异

楼主(2024-12-08):
图1是一个圆弧类的旋转组件,它是受到260rpm的转速与0.85加速度,通过workbench与simulation分析后发现外侧圆弧一段区域总变形量比较大0.1mm左右,我们是希望总变形值为0.04mm,然后我在图2里,做了个盖板,盖住了变形区域,盖板最外两侧做个吊耳,吊耳后面用导杆链接,导杆今后会铸造在旋转件(铸件)内部
然后我计划用螺钉通过凸台或者是沉孔固定住旋转组件,我将此处在有限元分析时用固定约束模拟螺钉,但是分析后,发现在凸台应力奇异,我改成沉孔后也同样如此,具体如何改进?谢谢!

网友A:
你加的固定约束毫无意义啊,你不加这个约束会怎么样,盖板会飞了吗。
还有螺钉连接有限元仿真分析常用建模方法有:
包含螺钉实体的建模方法和不包含螺钉实体建模方法,其中包含螺钉实体的方法又可以分为带螺纹和不带螺纹两种;不包含螺钉实体的建模方法分为绑定接触、梁单元连接、Joint连接等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加的固定约束毫无意义啊,你不加这个约束会怎么样,盖板会飞了吗。
还有螺钉连接有限元仿真分析常用建模 ...

我加完这个约束以后,总变形值会下降到0.02mm左右,这是有很好的效果

网友(点评):
你加上这个约束,当然变形值就下降了,问题是现实这个位置有什么限位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加的固定约束毫无意义啊,你不加这个约束会怎么样,盖板会飞了吗。
还有螺钉连接有限元仿真分析常用建模 ...

你得意思是让我加个螺钉的约束?

网友(点评):
你不是说凸台是用于固定螺钉的吗,当然就需要加个螺钉接头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得意思是让我加个螺钉的约束?

凸台也不行呀!还是会发生应力奇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