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方向丝杆模组负载变动时定位不准

楼主(2024-12-08):
z方向模组信息:丝杆导程5mm,所搬运 结构体 约40公斤(模组额定55公斤),直接买的厂家现货;伺服电机0.75kw(模组指定的功率,增量型伺服驱动),位置模式,PR相对定位模式;定位时转速很低,6RPM;丝杆和伺服电机连接方式为双膜片联轴器。定位情况如下:1)负载仅为物体重量时,正常上移和下移精度很好,比如命令下移或上升0.2mm,误差在0.02mm左右,电机转矩百分比为20%左右;
2)当需要模组往下带动 结构体(底部为刀具型结构)往下压入板材中时,定位精度很差,比如伺服命令往下压0.4mm,结果只下压了0.1-0.2mm左右,再次命令往下压0.4mm,依旧类似情况。

以上位置均是通过位移传感器进行测量的,即位移传感器放置于 结构体上,测量其与板材的距离。
各种可能情况试了一周多,包括各种调伺服电机增益参数、加装减速器增大惯量的方式,基本上排除了电机这块的问题,感觉问题是出现在丝杆模组本身上面,但没有头绪,是联轴器和丝杆轴向间隙的问题吗?模组刚用没多久,应该不存在丝杆磨损的问题。
求各位大神多多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A:
可这明显就是外部负载过大,电机带不动所致。
所以与你的结论相反 ,我以为就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点评):
你一本正经的瞎说,

网友(点评):
春哥,你也发现这个货,什么都不懂啊

网友(点评):
系统刚度和游隙是主要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这明显就是外部负载过大,电机带不动所致。
所以与你的结论相反 ,我以为就是电机的问题。

外部负载如果从电机扭矩百分比来看,在不断重复性的下压过程中,电机扭矩百分比先是慢慢减小的,即小于非下压(纯重物负载,20%左右)时候的值。 即使我加10比1的减速器,定位不准的情况基本上也没有任何改善。如果重物太重,增加一个减速器感觉定位不准的情况应该会改善一点。

网友(点评):
别听这二货瞎说,电机负载过载会报警,定位不准会报警,伺服电机走的是位置模式,1605丝杆,配400W的伺服能轻松垂直拉起80KG,你认真看一下这小子的回贴,除了瞎说就是骂娘,你检 查一下丝杆有没有固定,

网友(点评):
春哥,我支持你。

网友:
你买的模组应该是没有固定端,你所说的情况是模组丝杆没有固定,两边是深沟支撑,模组要有精度,丝杆最少有一端要固定,你明天检查一下有没有固定端就行了,很简单 的问题

网友:
最好给个图片,看看

网友:
压入板材,此时作用在丝杆上的轴向力大概是多少,是否超载?如春哥所说,丝杆两端轴承有无定位,丝杆有无预紧。如果有,再看看是否有丝杆弯曲变形。另外,载荷比较大时,联轴器和丝杆连接是否可靠?

网友:
成品铝模组?负载这么小给配的丝杆也不会很粗吧?单端固定另一端是支撑吧?可能是丝杆弯了。

网友:
你测距模块这样安装测距,会不会电机走的没问题,只是你测距出了问题。
可以查看驱动器实际输出脉冲数,再看看是不是春哥说的结构问题。

网友:
一般不会是电机的问题(超差会报警),可以检查下联轴器的位置,之前遇到类似问题,最后发现联轴器抱紧螺丝没拧紧,也可以看看丝杠的情况

网友:
应该是220宽幅的,一般满载的精度是达不到样册上的精度的,当然你这个精度差太多了,大概率是装配问题

网友:
你的运动是定位+力矩模式,一般伺服都有固定挡块模式,这个可以解决你的问题。看来你家的电气也是半桶水,在定位模式中,不应该受到外力的作用,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最近也弄了几台十几万的全丝杆机器,不过精度可能没你的这么高,这种差2个丝的的,结构间隙要算好一点,是不是固定的问题。

网友:
上个图片

网友:
经验之谈,
大概率是系统结构的刚性问题(吃过苦头了),模组空载时精度是很高的,但带载时(特别是压装是)如果模组、安装结构的刚性不足,造成位置误差太正常了。比如,伺服给了0.4的位移量,但结构变形就有0.2了,所以检测出来的位移量就只有0.2。
解决办法,
1是想办法加强安装结构的刚性,留足够余量,模组压力至少是所需压装力的1.5倍。
2是既然装了传感器,可以不用伺服走脉冲,就用传感器反馈实时位置来控制好了(这个跟电机速度和通讯速度有关,得调试和看你用的什么传感器有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