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REO图框比例的问题

楼主(2024-12-08):
请问老师,CREO在做二维图纸时默认的是根据图框的比列缩小零件的视图,请问怎么设置根据零件的大小来缩放图框,请老师解惑,谢谢。

网友:
据我所知,没有这种功能,不过我想问下,楼主为什么需要放大图框?缩小零件和放大图框实际效果不是一样的吗?有什么区别?

网友(点评):
哈哈,他估计是不想用标准图框,比如图框长度加长,宽度不变

网友:
如果是说转CAD比例问题,可以设置成1:1导出,就是零件按实际大小,图框自动缩放。

网友:
一般都是根据图框来调整零件比例,要不然拿比例来何用。

网友:
虽然在CAD里经常是这个做法:保证图形1:1而缩放图框。但CREO没有这个功能,你想要图形保证1:1,只有预先做多个不同比例的图框模板再选择合适的。

网友:
导入到CAD里再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