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结构画图该怎么画?

楼主(2024-12-09):
这种结构用SolidWorks怎么画,能指点一下吗,谢谢大家了?

网友:
SolidWorks?画法应该可以参考成型工具里的百叶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剖开

可以具体说一下嘛??

网友A:
能看得出你这个件是对称的,那就除了你给的这个图外加一个对称面的剖面图,类似于描点,让操作者知道冲压槽具体成型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看得出你这个件是对称的,那就除了你给的这个图外加一个对称面的剖面图,类似于描点,让操作者知道冲压槽 ...

尺寸就有那个图有,再就这样一个组装图,主要是这个结构有点画不明白,画不出来这种的成型工具.

网友A:
是我没想明白,中间可以剖开,表达更清晰。再按我画的三条线做3个剖面图,并给对应坐标,方便描点。
最下边如果需要细致加工需要单独在做视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尺寸就有那个图有,再就这样一个组装图,主要是这个结构有点画不明白,画不出来这种的成型工具.

如图,画个圆台,切除多余部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没想明白,中间可以剖开,表达更清晰。再按我画的三条线做3个剖面图,并给对应坐标,方便描点。
最下 ...

谢谢我画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图,画个圆台,切除多余部分试试

谢谢我画一下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画一下试试

如果自己人做,就把原件给车间看看,外协就带样加工。都没有,那就你把实体先做好,可以的话跟上家确认。

网友:
你先把凸起的内侧的部分单独画个模型,然后保存为成型工具,再单独把板转换为钣金结构,然后用成型工具制作,具体你可以查下教程,压凹命令应该也可以,但是我也不熟练那个就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自己人做,就把原件给车间看看,外协就带样加工。都没有,那就你把实体先做好,可以的话跟上家确认。 ...

嗯这是客户图纸我们自己做冲压模具自己加工.

楼主:
应该是这样子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这样子吧

我看是这样,跟客户问问,没问题开搞。你这个是钣金放样实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是这样,跟客户问问,没问题开搞。你这个是钣金放样实现的吗?

不是我用曲面拼起来的再转成实体

网友(点评):
好的 收到

网友:
SolidWorks主窗口右边栏→第二个图标设计库→Design Library→forming tools→ribs→single rib
打开另存一个,然后把尺寸修改成你要的尺寸。
然后直接拖动到你的钣金特征上的适当位置。

网友:
我这个有什么问题呢,不让成型。

网友:
重做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