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客户让发模型,怎样转成只有面的那种形式

楼主(2024-12-09):
求助客户让发模型,怎样转成只有面的那种形式

网友:
igs  面类型

网友A:
是用的SW吗?如果是的话可以另存成PRT的时候只保留外部面

网友B:
STL,这种最好了,因为你要想得到失量数据,要重绘,客人给了一个图, 昨天我绘了一天,你还有面,能给你网格就很好了
我要把他的网格,全绘成面,我才能加工,真他妈的操蛋

网友(点评):
如果是STL,春哥可以用WRAP(就是以前的GEOMAGIC)生成实体,生成后的实体还可以与原STL比对看差异有多少,一般都非常小。

网友(点评):
试过,没鸟用,破面多,修破面难如登天,不如我重绘实在,再说,这些人发给我的文件,动不动500M,我重绘才1M不到,我电脑拉不动他的500M

网友:
solidworks有defeature功能,专门用于外发文件时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的SW吗?如果是的话可以另存成PRT的时候只保留外部面

感谢学到了

网友(点评):
没看懂,怎么回事?

网友:
stp格式,选项,曲面(壳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L,这种最好了,因为你要想得到失量数据,要重绘,客人给了一个图, 昨天我绘了一天,你还有面,能给你网 ...

感谢,学到了

网友:
另存为,下面选择只保存外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