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啥sw可跳过的实例选不中呢

楼主(2024-12-09):
请问为啥sw可跳过的实例选不中呢
曲线驱动的阵列

网友:
因为,你选的是实体。实体跳过是个啥意思,软件估计没碰到过,萌币了。

网友A:
不管是特征阵列还是实体阵列都可以选择跳过。

网友:
正常可跳过的实例点选的情况下,每个实例中应当有一个小点。你这个状态不正常。

网友:
而且还有一个代表阵列方向的小箭头,你图里都没有。

网友B:
你是在阵列完之后想修改它吧?好像只能一开始就选好,开始的时候不设置跳过的,后面就改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在阵列完之后想修改它吧?好像只能一开始就选好,开始的时候不设置跳过的,后面就改不了了。

请问大佬用的那个版本的sw啊。我的2022
我新建了一个也不行,倒是有那个小箭头。没那个红点
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特征阵列还是实体阵列都可以选择跳过。

请问大佬用的那个版本的sw啊。我的2022
我新建了一个也不行,倒是有那个小箭头。没那个红点
如图,是我建模步骤出现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佬用的那个版本的sw啊。我的2022
我新建了一个也不行,倒是有那个小箭头。没那个红点
如图,是我 ...

2017,,,,,,,

网友B:
我用的是2023,应该跟版本的关系不大。还是有哪里的问题没有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2023,应该跟版本的关系不大。还是有哪里的问题没有找到

唉头大啊
其他线性阵列没事

网友(点评):
嗯,我也只是试了试我的,你这个问题出在哪没看出来。爱莫能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