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四边形受力分析

楼主(2024-12-09):
机构为平行四边形连杆,受到一个垂直地面向上85n的力,求转动力矩t

网友:
等于85✖第二个铰点的垂直距离

网友:
力矩不是恒定的,需要补充和地面的夹角,因为假设连杆末端垂直地面,那么外力对要求的杆显然无力矩

楼主:
|狄奥多西今犹在发表于 12-09 23:20力矩不是恒定的,需要补充和地面的夹角,因为假设连杆末端垂直地面,那么外力对要求的杆显然无力矩
不好意思这里我没有描述清楚,连杆与地面的夹角最小为45度

网友:
是不是可以认为等同于对边力矩。

网友:
大家看看对不对

网友:
虚功秒了

网友:
根据几何图形进行受力分析,要求的杆和其平行四边形对边受力大小方向相同,所以该问题等价于已知支点求杠杆力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