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种机构,可以自动复位

楼主(2024-12-09):
如图1,所示,圆形部分为可运动的物体,它在这个U形轨道内运动,运动到某个地方时,U形轨道内的其他部分就会被可复位的部件挡住,而它本身可以显露出来。

网友A:
这是U型轨道?

我们一般叫槽孔;你说的自动复位,自动遮挡,那就是伸缩风琴罩了吧??

网友B:
最后一段表述看不明白,再弄个示意图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U型轨道?

我们一般叫槽孔;你说的自动复位,自动遮挡,那就是伸缩风琴罩了吧??

表达的可能不是很清楚,圆形部件是在槽孔范围内做直线运动,伸缩风琴罩这个可能不太行,只能说类似,但是要不能压扁,在圆形部件运动的时候其他部件是挡住它的运动路线,但是边运动边退出运动路线

网友(点评):
更迷糊了!

网友:
苹果手机侧面的静音键那种?

楼主:
这种可伸缩或者可复位的机构,有大佬用过吗

楼主:
现在有一种想法;就是圆形物体上(类似卷尺),两头固定那种皮带,一拉一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段表述看不明白,再弄个示意图好点。

同看不明白。估计lz自己也迷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种

可以举例一下吗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电磁铁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种可伸缩或者可复位的机构,有大佬用过吗

在圆运动部件上安装一个光纤传感器,感应到物体就移动一下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圆运动部件上安装一个光纤传感器,感应到物体就移动一下距离

有限制,不能用电,只能机械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看不明白。估计lz自己也迷糊。

类似那种两头拉链的那种,一边运动一边合紧

网友(2025-02-27):
引用 楼主:
类似那种两头拉链的那种,一边运动一边合紧

这个构思有点巧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