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的问题

楼主(2024-12-09):
下面是一款电机的参数,但是我有个疑问是堵转扭矩是什么意思?,看其他电机都标的是最大扭矩,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直流电机,堵转就是最大电流,5 Z0 y0 j! Z9 [

网友:
堵转扭矩等于该电机可以承受的启动扭矩。如果负载的惯性较大,超出了这个堵转扭矩,那么电机就是不匹配的。

网友:
就是字面意思,堵转扭矩是电机工作时你用外力把轴卡死的力矩。最大扭矩是正常工作能产生的最大扭矩。

网友:
当电机通电不转动,电流最大扭矩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