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大侠这个符号是倒负棱的意思吗?倒负棱和倒角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24-12-10):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这个符号是倒负棱的意思吗?倒负棱和倒角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去材料的倒角(外倒角)

网友A:
内凹修边,倒角也没问题,每一侧-0.1范围内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ISO 137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凹修边,倒角也没问题,每一侧-0.1范围内就行

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