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7的丝杆精度0.05mm,为什么装出来的模组精度是正反0.01mm

楼主(2024-12-10):
如题,讨教,有没有大神讲解一下

网友:
为什么,只是因为你穷而已,没有测试条件,拿来我测试,就不止0.05误差

网友:
先亮兵器,,,,说说你的衡器

网友A:
哈哈,正反都是0.01,C7丝杆螺距误差,间隙误差都不止这个。有一种可能用激光补偿了

网友:
当然会有间隙了
不然怎么动

网友:
应该是有传感器反馈,系统自动补偿修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正反都是0.01,C7丝杆螺距误差,间隙误差都不止这个。有一种可能用激光补偿了

我是看创峰或上银这些品牌的单轴模组都写的正负0.01,但是用的的C7的丝杆,就不理接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正反都是0.01,C7丝杆螺距误差,间隙误差都不止这个。有一种可能用激光补偿了

看创峰或上银的模组都是写的0.01mm。

网友:
可以考虑用软件补偿的方式,来提高机械的运动精度:
1.用激光干涉仪进行等间距运动误差测量,把实际误差值补偿到软件里面;
2.反向间隙也一样,当机构反向运动时迅速补偿一定的脉冲来抵消间隙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