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带输送机怎么防跑偏?

楼主(2024-12-10):
传送带是不锈钢带,客户不让钢带上面加孔导向。钢带材质较硬,滚筒没无法做鼓形防跑偏。

网友A:
两边加导向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边加导向可以不

钢带厚度0.3,担心时间长了钢带或挡边有磨损

网友:
以前设计过1200x2750的不锈钢带输送机,因为钢带没找到焊接商作罢了。。。。调偏要在机架对角线严格接近的前提下,用鼓形滚筒,涨紧力要足够大,才起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钢带厚度0.3,担心时间长了钢带或挡边有磨损

挡边做成滚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挡边做成滚动的。

好办法

网友(2025-03-22):
发个图可能会得到更具体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