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零件模型等轴测视图跑很远

楼主(2024-12-10):
  友们,这个情况怎么解决,模型原点与坐标原点也是重合的,但是点等轴测或其他视图方向总是跑很远。什么问题啊。。。。

网友:
装配体飞出去个零件吧

楼主:
不是装配体里,是零件

网友A:
你可能只是二维原点重合了,另一坐标原点没重合,另一情况是你是用三维打开的二维的草图生成的模型,没校准原点。

网友:
视图跑了,双击滚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只是二维原点重合了,另一坐标原点没重合,另一情况是你是用三维打开的二维的草图生成的模型,没校准 ...

如图,点等轴测就会跑到角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