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esto气缸磁性开关线的延长线品牌

楼主(2024-12-10):
如题:现有一个装置用的是festo气缸、磁性开关和阀岛。磁性开关的线只有2m,因预算问题(数量500个,2m延长到15m),想找个便宜点的国产替代品牌。求各位指点

网友:
?过拖链随便买高柔多芯线,不过拖链高柔都不要

楼主:
不需要过拖链啊,普通的有啥品牌打 楼上大大

网友:
规格对的上不就行了,管他啥品牌

楼主:
那货源的渠道有推荐吗?我不知道怎么找货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需要过拖链啊,普通的有啥品牌打 楼上大大

磁性开关延长?为啥要买成品线啊,这不都是电工做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性开关延长?为啥要买成品线啊,这不都是电工做线么

将近500根线,3星,电工接死人啊,况且接出来万一不好使现场查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易买上看看

收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