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求各位大哥指点一下图纸标注,以及公差选择的问题

楼主(2024-12-10):
如图是近期画的一根轴类零件,用于一台RGV自动取货的机构,一般搬运的货物大约在三十公斤左右,采用同步带传动,之前一直是直接发模型进行加工,最近才开始出加工图纸,不知道这个图纸出的在精度的选择以及格式方面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参照机械设计手册第二篇,机械制图

网友(点评):
画法几何、机械制图打底,后续机械原理、机械零件设计、金工工艺

网友(点评):
公差与配合、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再配合一下

网友B:
装配接触面光滑点来个1.6吧,其他的不好说啦

网友:
卡簧槽宽

网友C:
为什么不愿意看书,难道做机械设计没有门槛啊,是不是搞个三维模型,就🆗?

网友D:
正常基准是旋转轴支撑位置,不是两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照机械设计手册第二篇,机械制图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配接触面光滑点来个1.6吧,其他的不好说啦

感谢您的建议

楼主:
感谢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基准是旋转轴支撑位置,不是两端,

感谢您的指点

网友:
以前做产品,三维详图出来后,出二维图花2倍以上的时间

网友(点评):
建模出来只是最初步,标准出图最费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愿意看书,难道做机械设计没有门槛啊,是不是搞个三维模型,就🆗?

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就是第一时间去翻书,一步一步画出来的这张图,画完心里没底,又找不到人问,才来论坛寻求帮助的;如果光是看书就能把什么都学会,那这世界上所有职业的确没有门槛,我今年六月份毕业,除开找工作和实习期,正式工作也就两三个月的时间,确实有很多不懂的,现在实际做的和学校学的有很多都不一样,目前的公司也没有实质的老带新,说这么多就是想说明我不是有点啥问题就无脑发帖问,我是自己尝试过想要寻求一下帮助

网友(点评):
对于新人来说,刚开始出图能去钻研学习,达到这个水平已经很不错了,细节的东西就在实践中慢慢打磨吧,加油

网友:
基准我觉得应该选装轴承部位的圆柱面,并控制此处的圆柱度。键槽要不要对称度啊?

网友:
看了公差几乎都是负3丝,同步带轮可能能用,但轴承肯定松了,而且很多直径都重复标注,

网友:
第一个:图纸没有中心线;第二个:3个剖视图摆放位置;第三个:沟槽哪里漏尺寸;第四个:这个形位公差标数值是不是大了(尺寸公差0.03,形位公差0.06);第四个:这个轴是不是需要一些倒角?需不需要热处理?

网友:
1.没有中心线;
2.尺寸标注基准不统一,混乱,尺寸链不完整;
3.轴端没有倒角;
4.个人以为基准应该是两端直径15轴段;
5尺寸公差负3丝粗糙度6.3不合适;
6.卡簧槽漏标宽度尺寸及公差;
7.基准B应该与尺寸线重合;
8.键槽需要标注对称度;
9.两个直径15的台阶长度尺寸是不是应该直接标注,并增加公差;
10.卡簧槽左右重复标注直径尺寸;
11.直径18轴段键槽外(破断部分)应该增加不去除材料粗糙度标注;
12.键槽4的移出断面图可以只保留一个视图,注明两处即可;
13.没有技术要求。
14.同轴度公差我认为轴承位要求更高,而不是两个同步带轮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