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尺寸问题

楼主(2024-12-10):
各位机械行业的大佬, 在这里咨询下 O型圈尺寸问题

楼主:
图片上传失败?

网友A:
个人觉得 看图里 圈是选的大了 要看槽底径多少 适当小于“130-2.65*2=124.7”  这么大直径 内径选择122-124感觉都可以 当然还要看你的压力和圈的硬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 看图里 圈是选的大了 要看槽底径多少 适当小于“130-2.65*2=124.7”  这么大直径 内径选择122-124 ...

基本没有压力

齿轮箱 的压盖

圈的硬度的话

就是普通丁晴橡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 看图里 圈是选的大了 要看槽底径多少 适当小于“130-2.65*2=124.7”  这么大直径 内径选择122-124 ...

目前刚下单了 125内径+2*2.5线径的O型圈
不知道合不合理

就是把原来的线径2.65换成了2.5

楼主:
槽深(130-126)/2=2
槽底直径126
槽宽3.6

O型圈内径=槽底直径/1.04              126/1.04=121.15
O型圈线径=槽深*1.2                      2*1.2=2.4
O型圈线径=槽宽/1.3                      3.6/1.3=2.77

静止面的O型圈算法是这样吗?

网友B:
按3楼说的,根据标准及所用的地方,选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3楼说的,根据标准及所用的地方,选就行

以100的为例
就是 O型圈 内径92.5+2*3.55=99.6

这个d3= 94.3  是什么尺寸呢

还是说O型圈的内径 是92.5-94.3 之间?

楼主:
谢谢"老鹰"大佬的评分

终于不用等审核通过才能回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100的为例
就是 O型圈 内径92.5+2*3.55=99.6

GB/T1235或者GBGB/T3452.1查表都有多粗的圈槽深和槽宽的推荐值 按照那个加工没问题
D3是槽底径 100-94.3=5.7 槽深就是2.85 和国标推荐的深度一致 这个本身就是推荐值 做多了就知道这个可以上下浮动一点 比如元整为2.9、2.8 没把握就按标准 出事了有法可依
个人觉得你100/130的圈 确定了槽深 2和O型圈线径可以选择标准的2.4也可以非标的2.5 外径计算出来小于等于这两个直径就没问题
比如选100*2.4 98*2.4或者你的1.04算出来的106.2都可以  毕竟是静密封 O型圈内圈松点紧点不存在翻滚失效这些情况

网友C:
一般情况下,密封圈的外径买和零件槽的内径一样大就好,因为密封圈都有一定的伸缩性。不存在装不上的问题。密封圈的线径就买和槽宽一样的就好。一般情况下买回来的密封圈都会缩点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情况下,密封圈的外径买和零件槽的内径一样大就好,因为密封圈都有一定的伸缩性。不存在装不上的问题。 ...

按照你的说法就是

以100的为例

O型圈选择尺寸

外径96线径比3.6小一点(3.5或者3.55)

参考为

黑色丁晴内径90*3.55

90+3.55+3.55=97.1

外径95*3.5(丁晴) 95-3.5-3.5=88
外径97*3.5(丁晴) 97-3.5-3.5=90

网友:
1.首先,你是径向密封,径向密封选取的压缩量在10%~15%之间,一般取13%最为合适,因为结构件有设计公差;
2.径向密封的O型圈一般要有预拉伸;
3.密封圈的尺寸都为内径*线径,你设计的沟槽内径是126,125的O型圈怕是预拉伸还不够,考虑下120的;
4.现在回过头看你新设计的,选择125*2.5的,你的槽宽2,换算下来你的压缩量是20%,还是太大了不好装;最合适的线径因该是2.3的,算下来是13%的压缩量;
5.在看下你的填充率,(2.5/2)^2*3.14/(2*3.6)=68%,还行,我一般放在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