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

楼主(2024-12-10):
ep.zn.8.kw是什么表面处理?参考是哪个标准

网友:
标准之类的 AI 问问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楼主根据什么来判断AI是不晨胡说呢。

网友A:
ep.zn.8.kw

Ep:electroplating,电镀;
Zn:Zinc,锌;
8:镀层厚度,单位为微米(μm);
kw:没查到,没用过,不确定。

网友(点评):
GB/T 9799—1997 金属覆盖层 钢铁上的锌电镀层 GB/T 9800—1988 电镀锌和电镀镉层的铬酸盐转化膜

网友(点评):
kw钝化成白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ep.zn.8.kw

Ep:electroplating,电镀;

主要就是KW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应该是代表颜色之类的,查了很多也没查到

网友(点评):
应该不是颜色,颜色一般外边会加()。

网友B:
kw可能是钝化成白色。 K:磷化处理,W白色。

网友(点评):
磷化的标准简写应该是Ph。

网友(点评):
电镀锌后白色铬酸盐处理我们这边的标准符号是:c1A。比如:Fe/Ep·Zn15·c1A

楼主:
引用 网友B:
kw可能是钝化成白色。 K:磷化处理,W白色。

磷化?磷化跟镀锌是两种工艺啊,如果是磷化的话跟前面的标注是矛盾的

网友(点评):
是的,没看到标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磷化?磷化跟镀锌是两种工艺啊,如果是磷化的话跟前面的标注是矛盾的

网上有这个说法。常写的是钝化成白色,也有钝化成彩虹色。镀锌之后在在不同的钝化槽过一下成为了不同的颜色。校办厂干过几天,没注意钝化液成分。
在表面处理领域,不同的表面处理方法被用不同的字母代码来表示。下面是常见的表面处理字母代码及其含义。
1. A:阳极氧化铝
2. B:黄铜喷镀
3. C:电镀铜
4. D:电镀镍
5. E:电镀铬
6. F:电镀银
7. G:电镀金
8. H:钝化处理
9. I:化学镀银
10. J:化学镀锡
11. K:磷化处理
12. L:电镀锡
13. M:电镀锌
14. N:热处理
15. O:阳极氧化
16. P:喷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