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什么链条既可以x向弯曲,又可以y向弯曲

楼主(2024-12-11):
各位大师,什么链条既可以x向弯曲,又可以y向弯曲

网友:
用空间换方向。要不就加换向齿轮接力

网友:
绳子,遮阳帘手动的中间是绳子,外面是珠子的绳子

网友A:
没太理解什么用途,链条、绳子,不都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太理解什么用途,链条、绳子,不都可以吗

用于传动

网友A:
喷涂车间用的那种传送链,可以上下、左右拐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涂车间用的那种传送链,可以上下、左右拐弯

是哪种,有图片吗

网友:
珠帘玉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哪种,有图片吗

类似这种

网友(2025-02-24):
同步带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