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有认识这个泵还是电机的吗

楼主(2024-12-11):
(图片)

网友A:
推理一下,是电机的话,那么多水管干嘛,水冷也用不了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理一下,是电机的话,那么多水管干嘛,水冷也用不了那么多。

这个喷涂料的,釉浆从这些管道直接输送出去,主要想知道这个是什么款式的泵,前面有电机和减速器,不确定他是柱塞泵还是什么泵

网友:
这谁能看清楚什么对什么啊,你不先说说你是在哪个机房拍到的,这个液压执行器的前后都连接着什么部件。

网友:
拍照片要前后左右呀。
都是一个角度

楼主:
各位说的对,我补拍了几张,这个是用来喷涂料的,这边想当于涂料的动力源

网友:
这么多管,应该是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