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关于SW装配体配合出错的问题

楼主(2024-12-11):
如图,配合上以后显示错误,显示夹角为0,但重合就是不能配合是怎么回事。
我用零件的轴线重合配合到右视基准面(重合1),可以配合上;其他两个配合也没问题(重合2 平行1)。然后再点与轴线垂直的面重合配合到前视基准面上就报错(重合3)。测量了一下发现两个面夹角为0,理论上是可以配合在一起的,求大佬指点。
PS:模型是别人给的STP文件,软件版本:SW2021 SP0。
       把重合2压缩掉重合1就会变黄报错。

网友A:
感觉模型转化过来有问题,软件不买账,凑活着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模型转化过来有问题,软件不买账,凑活着装吧

个人也是很多次遇到这种疑似模型转换的问题,请问换版本有希望改善吗?如果有,用哪个版本比较好

网友(点评):
太专业了,不懂

网友:
sw旧版本打不开新版本的,反之可以,建议你一直用最新版本,或者次新版本

网友B:
夹角为零,并不等于重合啊,这是常识啊。
重合可不光是夹角为零的,重合的字面意思摆在那呢。
提示也说的清楚,零件不能移动到满足该配合的位置。

网友:
不行就自己画一条轴线

网友:
哈哈 确实
夹角为0 出现了 那就是夹角不为0
因为真的夹角为0的时候他会说平行,或者重合

网友C:
上图或者上文件是最好的 像楼上说的一样 夹角是0° 或许是平行 两个面不一定能接触上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文件保密,不然肯定会传上来让大家了解具体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夹角为零,并不等于重合啊,这是常识啊。
重合可不光是夹角为零的,重合的字面意思摆在那呢。
提示也说的 ...

数模可以用鼠标移动到两个面重合的位置的(或者说可以用鼠标移动到两个面相交的位置),但使用配合就会报错。实际上两个面之间有一个很小的角度,仅有0.00000046°。这么小的角度感觉很奇怪,不像是设计出来的角度。但是我也找不到问题出在哪里。而且这个面理论上不需要装配,仅仅是一个外观面,直接做成平行的面也比较符合实际,加工也好加工。
目前我也不知道是软件转化STP文件导致的错误还是这个零件真的就是设计了这么小的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图或者上文件是最好的 像楼上说的一样 夹角是0° 或许是平行 两个面不一定能接触上

数模可以用鼠标移动到两个面重合的位置的(或者说可以用鼠标移动到两个面相交的位置),但使用配合就会报错。实际上两个面之间有一个很小的角度,仅有0.0000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