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盲孔直角四方加工

楼主(2024-12-11):
这种盲孔四方的加工怎么弄目前是先铣成带R角的四方
再用冲刀分级直接推,
发现这个四方面的粗糙度很差,会把面带掉一块
有什么好的方法加工嘛
或者冲刀的刀具结构有什么可以改善的嘛

网友A:
方钻一钻就行,很简单 ,用四方钻头一钻就好了

网友(点评):
这个最优。尺寸小了可能不行。

网友:
大批量的话应该和内六角螺钉一样多道冷镦成型。不要想着一次搞定。

网友:
外协冲裁也可以

网友(点评):
数量比较少

网友(点评):
询问有没有合适的冲头。8*8常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钻一钻就行,很简单 ,用四方钻头一钻就好了

方钻钻会有点R角
这个方孔也比较小
只有8X8

网友:
自用还是给别人做专用工具?自用可以线切割,然后跟下部焊一起,处理一下。专用工具量大外委。量小听春哥的。

网友(点评):
不能电加工不行

网友(点评):
怎么不行,变形?公差给大,能行不?我以前做专用工具考虑过离子切割。

网友:
电火花

网友(点评):
电火花加工费用可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