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急:这个件的表面温度得有多少

楼主(2024-12-11):
加急,需要大神协助!!!!!!!!

加热让这个件周围空气或者是有一层水雾,让温度达到100℃左右,请问这个件的表面温度得有多少才可以实现?????

时间在1秒以内,有什么好方法吗???

补充内容 (2024-12-11 14:14):
先说有什么方法在1秒内让周围10mm范围内升温到100度,

网友A:
加热时间?温度外溢?如果不计时间和保温,随便都能达到。

网友B:
这个会不会跟环境温度和加热时间也有关系
如果它一直保持一百度,那它周围早晚得变成一百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时间?温度外溢?如果不计时间和保温,随便都能达到。

1秒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会不会跟环境温度和加热时间也有关系
如果它一直保持一百度,那它周围早晚得变成一百度吧

一秒以内

网友(点评):
你问的是方法还表面温度?感觉有传播时间、介质、距离、再有环温,再加一套公式应该能算出表面温度了吧,反正我不懂,哈哈

网友:
估计得很大的功率了

网友:
这么短的时间这么近的距离那直接考虑热辐射就行了,但随着时间增加,会趋于平衡。

网友C:
激光啦,如何控制时间,成本就是下一个问题了

网友:
拆开打印机看一下,,,,,

网友:
水雾?直接喷锅炉蒸汽

网友:
没明白啥意思,是整零件周围都是水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激光啦,如何控制时间,成本就是下一个问题了

什么激光?来个链接

楼主:
扩展讲解一下,是什么东东?

网友:
这玩意儿干啥的?涉及到加热的我只知道洗澡水加热,烧天然气加热洗澡水。

网友:
这是来套方案来了

网友:
公司保密,不方便多说

网友:
1秒内由99升到100是比较好实现的

楼主:
你想多了

网友:
楼主这让大家头脑风暴呀
你要简单的说说,你这个是什么物件,多大多小?使用环境?什么材质?
不能让大家猜你想问的问题。
方案很多,思路很多

网友:
看水量大小

网友:
应该是需要零件周围的水雾,还是零件周围水雾阻碍零件升温!如果是后者现象是在零件表面由于加热,零件表面在温升过程中近表面水蒸发过程产生的汽“罩或者叫“汽膜”,它阻碍零件温升和水分的蒸发,必须打破这个阻碍加快温升过程,通常是采用风吹,就不知道LZ的零件怕不怕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