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轨迹困惑求解答

楼主(2024-12-11):
各位大佬:              有个机器人运动轨迹有点搞蒙圈了,不确定到底是不是正确,求各位老大解答一下啊

网友:
这软件都给出运动仿真的轨迹线了,你还问什么。

楼主:
但是说我这个范围不对啊,不能偏移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抓手旋转轨迹

楼主:
现在说是应该是在原始的P点轨迹就行了,不用偏移;但我是觉得这样作用点位置就不对了

网友A:
如果只是平移,那就没问题。如果平移加旋转,那就不对。

网友B:
就按原来的P点做运动仿真,不要偏移,偏移了容易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按原来的P点做运动仿真,不要偏移,偏移了容易出错

同事也这样说的,但总觉得挂载的工装距离不加上去,感觉不对;就想不通什么地方出错了

网友(点评):
不用纠结这个

楼主:
例如机器人臂展轨迹0.5--2米,p点挂载1米的刀具,那有效距离不是就到1.5---3米了;这样理解是否正确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例如机器人臂展轨迹0.5--2米,p点挂载1米的刀具,那有效距离不是就到1.5---3米了;这样理解是否正确呢

第六轴会旋转的,实际作用点是0-3米,可以去撞手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六轴会旋转的,实际作用点是0-3米,可以去撞手臂

那如果定义刀头必须向外,那行程范围又是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平移,那就没问题。如果平移加旋转,那就不对。

旋转的轨迹要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平移,那就没问题。如果平移加旋转,那就不对。

四轴的怎么旋转

楼主:
轨迹不变啊,定义刀头向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