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工程图怎么画凸轮时序图

楼主(2024-12-11):
在Creo工程图中,草绘画凸轮时序国好象不怎么好使,每没有好方法分享一下,感谢

网友:
在工程图中手动绘制曲线来表示时序图,你可以使用Creo的草绘功能来绘制这些曲线,并确保它们正确地反映了凸轮的运动规律。
在绘制完时序图后,进行必要的尺寸标注和细节处理,以确保图纸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或者,如果你有Creo Illustrate或者类似的插件,可以在Creo内部生成图表。

网友:
直接把 凸轮外轮廓曲线 一周展开,建坐标X轴曲线横向坐标 Y轴曲线高低纵向坐标

再将横向分割 360等分   纵向启动点为0

横向1度对应纵向的高度mm 即可

楼主:
你们说的方法应该可行,但比较烦琐,有没有简单一点的,况且在工程图里草绘很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