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要开发一款喷墨打印机,选择哪种结构方案更可靠?

楼主(2024-12-11):
传统打印机一般是2轴的,这次要兼容一定厚度的打印件,10—50mm。所以Z方向需要增加一个轴,目前参考3D打印机结构,有把Z轴放在下面的底板下的,有把Z轴放在喷头上的。有没有相关领域的老哥来说说,这两种结构方案的优缺点呢?

网友A:
外行来说:喷头小放Z轴好控制

网友B:
这种喷墨打印机应用场景方便告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喷墨打印机应用场景方便告知不

平板机,用于在平面直接打印,常用的有工牌,手机壳,平板壳,电脑壳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行来说:喷头小放Z轴好控制

喷头本身还有一个X方向往返运动,相当于Z轴放在X轴上,不知道两个轴叠加,对喷头稳定性影响大不大

网友C:
你的参考对象应该是数控切割机歌者龙门铣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参考对象应该是数控切割机歌者龙门铣床。

应该不需要,那些都是需要接触加工件的

网友D:
你所说的第一种喷头在Z轴上其实不对,喷头是在X轴上,承板Y轴运动,这种按传统机械来讲就是龙门式,这种形式做3D打印机成本更低,尺寸可以做小,一般做成开放式结构。第二种承板Z轴运动的成本会高一点,且一般做成箱式结构。

网友:
把梁结构简单组装,试喷,稳定性好就用A方案,不好再说。个人觉得结构越简单,越实用,且看结构样子相对稳定,除“喷墨”本身也没什么振动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所说的第一种喷头在Z轴上其实不对,喷头是在X轴上,承板Y轴运动,这种按传统机械来讲就是龙门式,这种形 ...

第二种稳定性会更高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第二种稳定性会更高吗?

可能主要是箱形机体的结构强度比龙门架的好些,另外还有钣金外壳的成本。所以你看3D打印机,小型的便宜的做龙门式的多,大型的贵的都是箱体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主要是箱形机体的结构强度比龙门架的好些,另外还有钣金外壳的成本。所以你看3D打印机,小型的便宜的 ...

好的

网友E:
哪个轻哪个放在Z轴上

网友F:
第一个喷头比较稳定,龙门结构可以减少电机负载,双立杆z轴需要双电机,电机成本大且两根立轴用久了可能会不对称影响打印效果。高速打印时,平台如果负载太大,惯性太大可能会有点晃动。
第二个平台承载能力大,但是喷头高速运动时可能震动比较大,丝杠成本增加。如果你东西比较小可以只要单边丝杆支撑平台。
fdm3d打印有很开源模型,你可以去b站搜索大鱼diy 和voron,我入门看的他们。

网友B:
引用 楼主:
平板机,用于在平面直接打印,常用的有工牌,手机壳,平板壳,电脑壳等

可以搜下uv打印机,他和你说的需求应该是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搜下uv打印机,他和你说的需求应该是一致的

是的,就是UV打印机,我目前这里有一台,他的Z轴是放在承托板下方的。我在想,能不能把Z轴放在喷头上,因为喷头本身没有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个轻哪个放在Z轴上

那肯定是喷头轻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个喷头比较稳定,龙门结构可以减少电机负载,双立杆z轴需要双电机,电机成本大且两根立轴用久了可能会 ...

欧克,感谢hxd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UV打印机,我目前这里有一台,他的Z轴是放在承托板下方的。我在想,能不能把Z轴放在喷头上,因 ...

我之前用的uv打印机,平面移动是类似于龙门架,喷头确实是在Z轴上的,不过那台机器不太行,没法识别我放的东西的高度,只能自己手动调节,有些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用的uv打印机,平面移动是类似于龙门架,喷头确实是在Z轴上的,不过那台机器不太行,没法识别我放 ...

是的,目前我这里有个样机,高度也是人工调节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目前我这里有个样机,高度也是人工调节的

有图片看看吗,别人放在下面,总得有他的想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第一个喷头比较稳定,龙门结构可以减少电机负载,双立杆z轴需要双电机,电机成本大且两根立轴用久了可能会 ...

大鱼diy 和voron,极限二选一,大佬推荐哪一个?

要求全封闭,全线轨吧。

网友(点评):
我不是大佬。我会推荐voron。

网友(点评):
推荐voron的理由,能细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图片看看吗,别人放在下面,总得有他的想法吧

应该是精度考量吧,喷墨打印精度要求比3D打印高,可能想让喷头尽量一个方向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图片看看吗,别人放在下面,总得有他的想法吧

就这样子,一个电机带动4根丝杆旋转,带动承托平台升降。

网友(2025-03-26):
个人觉得还是第一个好一点。
一个是结构简单。
另一个是喷打的样件在跟随Z轴的移动中会不会走样,多少有点这个风险。
如果喷头很轻,打印用的又是很轻质的材料,那么第一方案更是优选。

网友:
看哪个性价比更高。
平台Z向移动,可能会成本更高,但是性能可靠,稳定要高;
喷头Z向移动,成本会相对低不少,稳定性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