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的钢板能被磁吸吗?

楼主(2024-12-11):
550℃的钢板能被磁吸吗?
Q195、235、355、460被电磁磁吸吸力是越来越小?

网友:
我想,做好电磁铁隔热,是可以吸附高温钢板的。

网友:
它有个居里温度的限制,到了这个温度没有磁性

网友A:
红热钢板不导磁‌。钢材在高温下会失去磁性,这是因为钢材在高温下分子热运动加剧,原子的自旋方向不再固定,导致磁矩方向随机化,从而使钢材失去磁性‌。具体来说,钢材的磁性是由其微观结构决定的,当钢材被加热到高温时,原子的排列方式发生变化,磁矩方向随机化,导致钢材失去磁性‌。

此外,钢材的居里温度是769℃,当温度超过这个值时,钢材会完全失去磁性‌。因此,红热状态下的钢板不具备磁性,无法被磁铁吸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热钢板不导磁‌。钢材在高温下会失去磁性,这是因为钢材在高温下分子热运动加剧,原子的自旋方向不 ...

我知道是770℃,我的意思是550℃可以做不

网友(点评):
这个温度下磁性减弱了,不足以提供所需的吸附力;你有办法试出他的磁吸力也是可以的,你所付出的与得到的不成性价比

网友(点评):
应该还可以吧,刚轧出的轧钢厚板就是电磁吊的,温度可能差不多550

网友:
温度越高磁吸越弱。

网友:
为什么我刚才点开这个帖子显示的是“越老越吃香”那个帖子,浏览器标签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热钢板不导磁‌。钢材在高温下会失去磁性,这是因为钢材在高温下分子热运动加剧,原子的自旋方向不 ...

是的

网友:
不得行。高温磁性太高端,一般行业别想碰。

网友:
高温后好像没有磁性,另外奥氏体组织的钢材也是没有磁性的,最典型的就是奥氏体不锈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