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栓紧固连接的问题

楼主(2024-12-11):
我们现在有款电机,电机上有用于安装连接的螺纹孔,为M4的,由于该螺纹孔较浅又有效螺纹深度为3.5mm,且该螺纹是铝制的,我们在拆装的时候很容易将螺纹拧坏。各位大佬有什么办法既可以紧固螺栓不将螺纹拧坏,又可以确保可以重复拆装的方法

网友:
加大孔下套,,,,

网友:
钢丝螺套?

网友:
用扭力扳手

网友:
做个过渡板

网友:
钢丝螺套+1

网友:
加转接板

网友:
或者压铆螺母(螺柱)

楼主:
因为我们这边没有扩孔的设备条件也没有扭力扳手,可能没办法去安装钢丝螺套。然后我们现在有新的电机,就是想问问各位有没有办法在确保紧固的情况预防螺纹的损坏。????

网友(点评):
省流:啥也没有?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帮忙解答

网友(点评):
不要紧到拧

网友:
讲螺丝加大一号

网友:
螺栓加大一号

网友:
双头螺柱+螺纹胶拧到底。
只拆螺母。

网友(点评):
用螺柱+1

网友:
1,钢丝螺套,有色金属的比较常用的螺纹连接方式
2,铆螺母
3,通孔用螺栓(螺钉)螺母连接

网友:
扩孔、钻牙、下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