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模设计加工费?

楼主(2024-12-11):
找深圳的模具厂设计了一套连续模,用于薄铜箔冲孔下料,无拉伸无折弯,共10步,料带宽100mm,步距25,模具设计规格: 长300,宽250,高200,米思米标准件,寿命1百万。请教: 像这样一套连续模, 连设计带加工, 税前价格多少比较合理?

网友:
给你个参考:前两年我们订购了一付空调换热器翅片模(铝箔(冲孔/切边/波纹开窗/翻边拉伸))上市公司报价30W左右,小公司10多个W;模具规格大概长800、宽600、高200左右;

网友:
模具造价的15%-30%

网友:
好歹也上个产品图和写点产品要求呀,快走丝和慢走丝价格还是差很多的。

网友:
只开过单冲模,一般小尺寸就大几千块钱,你这十步的连续模,顶多也不超过五万块钱吧。

网友:
“寿命1百万”

这个寿命有点短

网友:
用于薄铜箔冲孔下料,无拉伸无折弯,共10步

来图看看。

网友:
看料厚,如果低于0.3,费用15000,厚度0.5以上,10000
我来跟你算一下实际费用,材料,模板全CR12MOV,上下垫板45钢,全热处理,上下垫板,30*300*260-2=400,中间7块板,25*300*200=2016,
加工费10块板,1350,标准件,1000,线割 ,慢走丝,4000,因为寿命,镶件用DC53,400+2016+1350+1000+4000+2000(组装费)=成本应该在10766,慢走丝加工,报价15000绝对可以做好,

网友(点评):
除了大宝剑,没有春哥不懂的

网友(点评):
麦哥,有空一起大保键,我儿子已经上道了,天天操机,

网友:
看归属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