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杆机构用哪个构件确定极位夹角?

楼主(2024-12-11):
双曲柄ABCD 等边ΔCDE 偏置曲柄滑块机构DEF 构件1为主动件以ω₁匀速转 求构件5(滑块)的行程速比 用1还是3求极位夹角

网友A:
自己算吧

网友B:
算哪个构件的极位夹角呢?连杆4吗?那得用曲柄3来作图。

网友C:
把它拆分为铰链四杆机构和曲柄连杆机构分析,实际上就是在求1和5的速度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它拆分为铰链四杆机构和曲柄连杆机构分析,实际上就是在求1和5的速度比

是不是求K的时候用1算 单纯求极位夹角的话3就可以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哪个构件的极位夹角呢?连杆4吗?那得用曲柄3来作图。

算滑块5的行程速比 但是已知的是1为匀速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它拆分为铰链四杆机构和曲柄连杆机构分析,实际上就是在求1和5的速度比

就是求5行程速比的话用1来求呗 这个是不是就哪个匀速转 用哪个求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算吧

这不是不知道用哪个算才来问的吗? 你这是纯混积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不是不知道用哪个算才来问的吗? 你这是纯混积分?

必须告诉你吗

网友:
建一个模型仿真一下 ,这样最简单。要 解析解就得自己推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告诉你吗

神金 谁让你回答了? 这么爱找存在感? 现实没人搭理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