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茫:机器人P点挂载治具后的活动范围

楼主(2024-12-12):
各位大佬:
              有个机器人的挂载末端治具后的的活动范围,有点迷茫,同事有的说的范围不变,和之前p点范围一样,但总觉得不对啊,挂载都延长了,相应前端活动范围变大了吧, 整体轨迹应该偏移才对,求高手大哥指点一下啊,十分感谢感谢

网友A:
肯定是按坐标偏移,不用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按坐标偏移,不用怀疑。

被叼飞了说不对啊,说要按原始的P点轨迹

网友A:
那你叫他站你两米距离,你挥拳打他,肯定打不着。再拿根棍子打他,打着了不许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叫他站你两米距离,你挥拳打他,肯定打不着。再拿根棍子打他,打着了不许哭。

哈哈,真想把心里话说出来啊

网友B:
楼主表述不清,图中是个6轴机器人,正常运动范围应该是个空间点云,直接画一个平面轨迹是什么意思?各关节运动角度是否有限制?没限制的话末端治具会导致点云整体大一圈而不是偏移。如果所谓“刀头朝前”是指刀头方向相对世界坐标系(或基座坐标系)始终不变的话,那确实就是整体偏移。

网友:
得看你的基准坐标系以哪个为准吧,我行外人认为。如果还是以P点作为运动轨迹基准坐标系,那负载端的轨迹点肯定是偏移了,反之就与原来的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表述不清,图中是个6轴机器人,正常运动范围应该是个空间点云,直接画一个平面轨迹是什么意思?各关节 ...

这不是还没旋转呢,领导就说不能偏移,要按照原理的P点轨迹

网友(点评):
是4轴啊。。。领导的意思是不是治具末端按照P点轨迹规划,真正的P点轨迹则按照治具坐标往反方向偏移?(doge)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领导应该没那么傻,是不是你领会错意思了。

网友:
你不让他给分析一下? 你那什么鸟领导

网友:
初中数学里面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模型。

网友:
腕部不要过长